塑料壳的结构,RJ45接口,地不需要分吧

楼主(2012-08-10):
(无正文)

网友A:
你说的这个地,是什么地?模拟地还是数字地?你是做网络通信吗?通信速率有多快?

楼主:
分PGND与GND 自然是为了ESD考虑,可是外壳是塑料的,就算是分了,静电还是不能通过外壳导入大地啊,所以我觉的塑料外壳的此地没必要分

网友B:
必须要分的。因为ethernet都是需要隔离变压器的,不然还要它干什么?

楼主:
可是分了地之后,还是要通过比如一个电容连到同一个地(GND),这有意义吗,做泄放的时候,还是放到GND上,而不是大地啊,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吧

网友C:
这个分开好一些,我也见过很多产品不分,通过电容隔离以后,一些低频干扰被电容隔离开了,总体而言还是分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