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系列能驱动USB的设备?

楼主(2012-08-10):
STM32F1系列能驱动USB接口的设备?好像F1系列没有USB主机模式,而且看别人的实例都是以从设备为例的,大多都跟电脑连。事实呢!

网友A:
STM32系列目前有三种USB IP

STM32F1系列大多数只有USB模块,只能实现全速的USB设备
STM32F105/107系列,有OTG_FS模块,能实现全速的USB设备,USB主机,和OTG设备
部分的STM32F2/F4系列也只有OTG_FS模块
部分的STM32F2/F4系列除了OTG_FS模块,还有一个OTG_HS模块,能实现高速的USB设备,USB主机,和OTG设备

楼主:
那么只有full-speed (12 Mbit/s) function的芯片,它就不能驱动USB接口的设备了吧!他只能别人来驱动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