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据采集卡采集微弱信号如何做到屏蔽?

楼主(2012-08-10):
用NI的万用表模块可以测量较小的电流,比如纳安。但是同样条件下用数据采集卡测量某个小电流转换出来的电压时发现干扰很大,换句话说,无法测得小电流。
前一种情况也没有做任何的屏蔽,都是在敞开体系中测量,难道说万用表模块采集信号后又做了复杂的处理?

哪位高人给说说。

网友A:
能不能给点数据呀
某个小电流转换出来的电压时发现干扰很大  转换过程中是不是引入了噪声?

网友B:
采集卡专业等级不够呀. 想必是采集和变换电路里引入了太多的噪声.

网友C:
小信号都是处理过才进行采集

网友D:
电流测量和电压测量不同的

网友E:
不知道楼主放大的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微弱信号放大一般选用精密运放,如果是放大电流信号那么选用偏置电流和失调电流小的运放,如果是放大电压信号要选用偏置电压小的运放,放大微弱信号最好采用一级放大,万不得已采用两级放大,而且采用两级放大的话第一级的放大倍数要尽量大,最后将第二级的放大倍数控制在个位数之内,这样才不会将前级的干扰以及噪声放大。

网友F:
6楼高手

网友G:
如果万用表模块说明书上可测量的微弱信号范围,可以测量你的微弱信号的话,那说明此模块在前级放大电路上是有特殊处理的,而采集卡不能测量此信号,说明电路的本底噪声大或放大电路输入失调电压,失调电流造成采集卡无法测量此微弱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