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 io口中断格式怎么写?

楼主(2012-08-10):
下面是在主程序中写的一个中断程序:
@far @interrupt void EXTI_PORTD_IRQHandler(void)
{
    fo=!fo;
}
编译后,出现如下错误,谁知道哪里有问题?
#error clnk Release\stm8s103.lkf:56 Release\stm8s_it.o: symbol f_EXTI_PORTD_IRQHandler multiply defined (Release\main.o)
The command: "clnk -l"D:\Program Files\CXSTM8\Lib"  -o Release\stm8s103.sm8 Release\stm8s103.lkf " has failed, the returned value is: 1
exit code=1.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需要将stm8s_it.c里面的INTERRUPT_HANDLER(EXTI_PORTD_IRQHandler, 6)删除就可以了。编译通过了: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