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原理图输入部分看不懂

楼主(2012-08-10):
如图,是741的原理图,假如输入端Vin+ = 2v   Vin- = 5v (电源+-15v吧)
输入端两个三极管V1,V2处在什么工作状态?
我迷惑的地方是,V1,V2集电极和发射极电压应该都是一样的,那么V2的基极和发射极压差岂不是很大,这么大的电压岂不是把V2给烧了,现实中肯定是不会烧的,所以请高手给我讲讲,我是哪个地方理解的不对

网友A:
假如输入端Vin+ = 2v   Vin- = 5v (电源+-15v吧)
输入端两个三极管V1,V2处在什么工作状态?

按照晶体管的状态, V1 应该是放大状态, 而 V2 因反向偏置而截至

楼主:
回复 网友A:
V2应该处于饱和状态吧

网友B:
v1v2发射极到v-等效为一个较大的电阻,这样的话v1输入回路的电压是17v,v2是10v,状态很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V3,V4基极连到一块,那么V3,V4的发射极电平应该差不多(Vbe电压都差不多嘛),那么V1,V2的发射极电平应该也差不多,YT10L能说说我哪分析错了吗?

网友B:
当加相同电压时应该是一样并非差不多,现在是2管子的条件明显不同,当然状态就不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具体一点吗?Vbe导通后电压值范围很宽吗? 我5楼分析的哪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C:
运放输入级电路

我记得大一模电书上分析的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