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是我太菜了,用STC老出诡异的问题(后面有图)

楼主(2012-08-10):
最近用STC11片子 做一个仪表。但各种奇怪的问题。目前没解决的两个1:一个IIC器件驱动函数只要有调用了延时函数,就会花屏。这个文件是以往成熟产品中整体移植过来的。刚开始都没问题,后来一天中午睡个午觉回来就出现问题,一点点排查发现是这个延时函数导致的。但是这个问题不科学啊。我最开始以为是指针溢出。然后四处查找根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最后花了一天时间锁定在这里。只要在这个函数中不调用延时就不会显示花屏。
2:定时中断问题,在一些函数能定时能中断,但是另一些函数却不能。中断初始化 严格按照STC的例程来写的,而且只开一个定时中断也不行。这些函数都没有对中断操作的动作。
今早我把不行的一个函数调整了下显示路径,内容没有任何改动,包括函数调用关系都没变,居然就行了。
3,第二个问题勉强解决后我又开启了TIME0的定时功能(没有开启中断,采用查询的方式做延时),中断是定TIMER1。然后发现死机。

之前还遇到过stc串口问题。能发送,不进接收中断,后来换了个mcu又莫名其妙的好了。换回原来不行mcu也行了。无语。。。。。

我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大概是什么问题,是我自己,还是编译器由于没有stc数据库的问题(我现在选的是AT89C55WD)的数据库,也试过在网上下载的STC数据库。还是STC片子本身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的。
第二个问题:问问大侠们如果你们遇到这种问题从何下手。目前很茫然,一阵瞎找没效率还累人

网友A:
你自己的问题

网友A:
比如第一个问题;
你说的延时是指的软件延时么?就是不用中断延时么?

如果是软件延时,那么编译不同单片机的延时时间可能不一样,尽管程序一样。你说你是从成熟产品移植过来的,请问成熟产品石勇的STC单片机么?如果不是,那么延时时间可能不一样。如果用的是keil,那么延时时间肯定不一样。

也不是说你菜  大家都菜。不要着急一个个解决。要注意方法

楼主:
第一个问题不是STC的单片机代码,但是移植过来的时候调整了延时时间的,而且是我先用过了一段时间的后来莫名出问题了。而且关键是那是一个IIC读温度的程序,最后影响的是显示花屏。

网友B:
MCU在差不可能差到这个程序,
可以肯定是程序的问题,
极有可能是KEIL的编译配置不对,比如什么使用绝对寄存器访问,寄存器组设置之类的问题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我的代码再keil 编译出来是17512字节,但是导入STC下载程序中却凭空加了4个字节。

楼主:
5# ayb_ice哥  你说 的我还真不知道 怎么设置

网友C:
可以肯定是软件的结构出了问题。这类问题经常导致莫名其妙的现象,比如显示乱了,随机地出现一些不可重复的现象。

我建议你重写定时器或者中断,这部分可能引发了一个大的函数(比如浮点运算),导致定时器或者中断重入了。系统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些后台的任务一定不能影响到主程序某个特定的任务,反之也是一样的。比如,在显示数据过程中,你的中断启动了,中断级别高,如果执行时间影响显示功能,就会引起显示的不完整,表现出来就花屏。

可以这样考虑:原始数据不变不更新显示,数据变的时候只显示变的数据,等等。计算过程优化,比如程序一直保持ADC采样的整数值,直到需要显示的时候再转换成浮点数,而不是每次采到ADC值就转换。

延长定时器间隔,优化各部分函数,或者提高系统时钟,都会有改善。最重要的一条要记得:单片机不是台式机,干不了大事,不能由着性子写代码,要精简精炼,精益求精。最好的方式是,让它99%时间都闲着,而不是99%时间都忙着。XP系统如果CPU占有率到40%就要出状况,单片机也别指望能好多少。

如果启动一次定时器执行完函数,用了5%的时间,其它时间闲置,系统问题不大;如果一次定时器用了95%时间,其它用来做显示,那基本就废了。你这种情况,可能是后一种。

有人做51开发板,就用一线串行接口的温度传感器,这就无法避免后一种情况的出现。类似地,能用SPI接口别用IIC接口,因为IIC要用中断来处理通讯状态,费时费力,比SPI麻烦太多,硬件省了一条线,软件就麻烦的要死,所以也不推荐。

楼主:
8# dqyubsh 我 其实只有两中断 一个定时1一个串口  中断服务函数 也是三两句话就出来了的 。

比如刚才又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 我无论怎么改变计数器初始值 其定时效果都一样
我在后面附上 这部分代码 截图 望指点

网友D:
LZ果然很菜。
这些问题和STC没有任何关系。

楼主:
以下 是我想实现2S延时的代码

中断初始化,现在只开了串口和Timer1;

中断服务  Time_10ms_flag是一个u8 的全局变量。当前是定时50ms

这个是用以实现长时间的延时的函数,函数参数用以控制延时时间。

这个就是我最后使用方式了

调用函数的在main函数下 调用路径是

main()->dsplay()->strain()

其中 display()函数 通过查阅状态表 来显示不同的页面。
strain 这个函数 就是其中一个显示页面  就是最后一张图的内容

现在 我的问题 是我无论怎么改变计数器 初始值都无法改变延时 效果 ,只能通过改变 delay_10ms()的参数 才能改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承认 我比较菜 但是遇到的都是 很奇怪的问题,超出了我理解范围。并且我也 检查了 程序 没有什么地方有明显的错误。

我以前 用stm32 虽然当时刚上手 却还没遇到这些科学解释不通的问题

网友C:
主程序里判断进了多少次中断?你能保证每次循环都进这个判断吗?主程序和定时器分别在跑,两个异步的过程是很难保证正确的。

2秒定时,在定时器里直接累加次数,次数够了就置标记。干嘛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E:
如果同样的程序,用其它的单片机没有问题,才有可能是STC的问题...

网友F:
不是STC的问题,虽然人家是国产的,但也不要动不动就归罪于它。
代码移植要注意很多问题。你可以试一下移植到ATMEL上,看看还出不出类似问题。这样就可以为STC开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按照你的建议 已经改过来了 但是问题依旧。
无论我怎么更改计数初始值,延时效果都不变。目测是10ms进一次中断。
目前 我只能按照他大概是10ms一次中断来处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其实我没有归罪STC的,我在这里发帖,一个是希望能解决问题。其实最希望的一个能快速DEbug这类奇怪问题的方法。

网友D:
程序错了吧。
delay_10ms(50)里面
如果延时到,返回1。
没有到,返回0。
最后的使用方式有问题吗?

网友G:
其实我没有归罪STC的,我在这里发帖,一个是希望能解决问题。其实最希望的一个能快速DEbug这类奇怪问题的方法。

网友H:
把TH1 和 TL1 的赋值 顺序对调下试一试。
先给TL1赋值,在给TH1赋值。

网友I:
楼主要有资源的概念,很显然,你的单片机是在超负荷工作了,类似于电脑的CPU使用率为100%了。
当然,不是说单片机的处理能力不够,而是你的程序架构有问题,白白浪费了CPU时间。IIC读写和液晶显示都是非常占用时间的,你应该在时间上把这两个函数错开,不要互相争夺资源。
你的每一段程序,也许都是正确的,但是整个程序的逻辑可能是混乱的。

楼主:
22# cjseng 非常感谢 你的建议,我确实不是太理解。mcu他是一直都在运转的也停不下来的,这个负荷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关键是我怎么知道mcu负荷情况,然后是你说的把IIC和显示错开,这个不是很理解。我当前是IIC测试回数据后转换再显示 不知道 怎么错开。望指点

网友J:
从你叙述的看来,有可能焊接有问题。(换上来再换下去又没事)
可以看看你的全部代码么?

楼主:
24# 3htech 我上传个附件吧
你下载 帮我看看 ,我基本都有注释的。帮我看看 结构上有没有什么欠缺的
谢谢

网友I:
22# cjseng 非常感谢 你的建议,我确实不是太理解。mcu他是一直都在运转的也停不下来的,这个负荷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关键是我怎么知道mcu负荷情况,然后是你说的把IIC和显示错开,这个不是很理解。我当前是IIC测 ...
引用 楼主:

我认为你要把主要的模块分别测试一下运行时间,比如display通常需要多长时间,IIC读写一次需要多长时间。程序肯定是无限循环的,循环一次周期是多长?假如在一个周期内,需要刷新显示一次,读写IIC一次,看看时间够不够?假如每次时间都不够的话,你的定时中断差不多就是个摆设。当然偶尔一次超过周期是不要紧的。
我的建议是:液晶显示,刷新太快了也没用(肉眼看不清),半秒到一秒刷新一次足够了,IIC读写也尽量不要太频繁。比如,数据有变化了,再刷新显示,没有变化就不需要每次都刷新。
如何测MCU负荷,简单的办法是:MCU在等待的时候,将某一个管脚拉低,MCU在处理任务的时候,将管脚置1,用万用表量一下这个管脚的电压,电压越低,MCU负荷越低,反之越高。当电压与电源电压一致时,可认为MCU负荷是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