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保持电路(低功耗)--求救

楼主:
前一款产品,用的是瞬间开关(不保持开关).如图,就是当开关按下后,系统得电,单片机自锁. 然后单片机检测到异常后,可关断电源,做到很低的功耗.(当然也可以用开关按键给单片机一个信号来关断.)

现在问题来了,客户要求把开关改成自锁的那种,我想了很多方法都没真正做到他要求的低功耗<10uA,

请各位高手帮我想想有什么好的电路推荐下!!!

网友A(2012-08-10):
LZ,你的这个开关自锁是在什么情况下自锁呢?那还需要按键吗?是按键自锁还是整个电路自锁啊?是在什么情况下才触发自锁?这些问题你要说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