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505访问外围Nor flash JS28F640P30BF75A

楼主(2012-08-10):
谁用am3505访问过外围Nor flash JS28F640P30BF75A?
我的板子是参照am3517evm评估板设计的,因为评估板上的nor(PC28F640P30B85)已经停产了,就换成了JS28F640P30BF75A,和评估板上的是一个系列的,读写命令都相同。

同样的程序,在评估板上可以正常读写nor,可是在我自己的板子上,有如下问题:
本来只往一个地址写值,可是+0x40处的地址也被写值了,例如,我写0x10000000,但是0x10000040也被写了,写0x10000040时,0x10000000也被写了。
写0x10000080时,0x100000C0也被写了...

我的硬件设计和评估板一样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给点建议也行,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ARM的地址线与norflash的连接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