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漏电的烙铁,没有接地,会不会焊坏某些元件呀?

楼主(2012-08-10):
在用漏电的烙铁,没有接地,会不会焊坏某些元件呀。生产最近了一批东西液晶屏和MCU坏的比较多,,,

网友A:
会,产线上的烙铁要接地的吧

网友B:
容易漏电或者ESD弄坏器件。

现在的器件都很皮实,实际效果看有一定的比例,大批量生产会发现比接过比例高不少。

网友C:
漏电还有大小呢,要是0.1mA左右的漏电,也就是勉强点亮高亮红色led的水平,问题不大,要是漏电超过1mA,可以说焊一片坏一片,一点都不吓唬你。

网友D:
嗯 烙铁要接地

楼主:
我觉得也是,。,上次产了2000多套。是在另外一条接地的流水线生产的,没出现过LCD屏某一个引脚步坏,或者MCU坏的情况,
这一次换在一条没有接地的流水线上生产大概1000套。就有20个LCD屏引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