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的双面板布线图。。恳请各位前辈指教。。。

楼主(2012-08-10):
上次画的很多问题 坛里前辈们给了很多指点,,,
希望前辈们能花点时间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不求鼓励。。但求拍砖。。。the more the better
3q3q3q3q。。。。。。。。。

网友A:
还行吧,图片也看不出来什么

注意一下去耦电容放的位置,尽量离管脚近一点

网友B:
从生产工艺上来讲,贴片器件如果放得下那都放置在同一面,钢网可以开一张,贴片只要过一边炉。
插件类器件也都放同一面。
你现在这个板子,至少过4次炉。而且还是考虑的红胶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前辈指点。。。。生产工艺我一点不了解。。学习了。。。。

网友C:
补充一点:要过炉的话,mcu要45度,贴片的方向要一致,有些器件要加托锡焊盘,,,,,好多锐角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