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语言的程序中的疑惑啊

楼主(2012-08-10):
看到一个例程里面的关于if语句的,

if(wdANTtimer) wdANTtimer--;
if(ucLEDSineTmr) ucLEDSineTmr--;
if(ucSensrTimer) ucSensrTimer--;
if(wdNodeTmr) wdNodeTmr--;

按照我知道的常理,如if(wdNodeTmr) wdNodeTmr--;是不是等同于
if(wdNodeTmr>0) wdNodeTmr--还是其他的,请教高手这一块关于if语句的更多问题,大侠们看到后,给类似说明例程的越详细越好啊,谢谢!

网友A:
if(),括号里其实是只有1或0的,即是真或假!对一个不为0的变量,都是真!如果变量时负数也是真!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B:
if()只有0/1的区别。凡是不为0的,即真变量都是能执行的。

网友C:
if可以单独使用,比如if(a<b) a++;if(a>b)b++;但是涉及到多个条件时,else 可以配合if使用,比如if(a<b)a++;else b++;   说穿了   if是一个条件判断语句   如果为真执行一个动作   为假执行另一个动作   就这么简答

网友D:
相当于定义一个变量,while(--),用法不同,看看仿真时汇编怎么说的,用了什么指令,哪个效率高吧

网友E:
IF语句的条件只有True or False,即1或者0,很多人就会迷惑在这里,其实这里的条件判断的结果是指非零就是1。条件真就执行后面的IF语句,否则,就跳过IF语句。

楼主:
谢谢各位啊,我结贴了,欢饮大家继续讨论啊

网友:
额、已结贴了。

网友F:
如果一开始wdNodeTmr 大于0。则一直减为0.之后退出。。
如果一开始wdNodeTmr 小于0。则不执行自减的过程,直接退出。。

网友G:
楼主的理解非常正确的!

网友H:
老公给我买了很多国外的护肤品,我也吃过很多药,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解决,反而是痘痘更加的疯狂了,可以说我已经完全没有了信心。但是一次同学聚会又一次燃起了我的信心,是我的大学同学给我介绍的网上的【丽塔去痘茶】 我是在乐购时尚网买的。当时我是向她诉一下苦,她以前也是痘痘很多的,但是现在痘痘没有了,而且整个人看上去都是很精神的。qq 876931865  lcl

网友I:
大姐你发的是广告帖啊,怎么管理员不管呢??????

网友I:
楼上的大姐你发的是广告帖啊,怎么管理员不管呢??????

网友J:
if的意思就是只要条件满足if() 即0或者1就开始执行括号里面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