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PLL设置发生变化

楼主(2012-08-10):
做新项目配置PLL时翻看一下Reference manual(Rev 14),发现PLL相关的怎么跟印像中的不一样,还好保存有Rev 8, Rev 11, Rev 13的Reference manual,对比了一下发现:
以HSE为例,
Rev 8的PLL是:HSE->可选二分频->倍频(2至16倍)
从Rev 11开始是:HSE->1-16倍分频->倍频(2至9倍,6.5倍)
另外增加了PLL2和PLL3,HSE的范围也由4-16M变成了4-25M

这就有点让人犯晕了。功能增强是好事,但不能减吧?10-16倍频不见了,多出来一个奇怪的6.5?我有一个旧板子是5M倍频到70M,要用到14倍频,那不得改设计了?

有人知道是咋回事不?

网友A:
这个,,,,

LZ请你仔细看看你的参考手册,你会发现有RCC章节有两章,分别针对两种不同型号的STM32F1系列芯片;P

楼主:
太丢人了。
Rev 8里只有一章:
6  Reset and clock control (RCC)
Rev 11有两章:
6  Low-, medium-, high- and XL-density reset and clock control (RCC)
7  Connectivity line devices: reset and clock control (R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