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性能问题

楼主(2012-08-10):
公司的一款力科的104Xi-A
上面写着1GHz oscilloscope  10GS/s

我觉的他测量1GHz的方波应该没有问题
我一同事说他只可以测量200MHz的信号(水平蛮厉害的)

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A:
如果标1G,这时测方波已经没样了。况且有些厂家就是虚标,你看最小扫描时间是多少,可以知道能测多高频率

网友B:
这个要试试就知道了啊

现在有的规格写的可信可不信的

楼主:
楼上两位,只说理论上的,有没有作假暂时不管

网友C:
你要是看方波的形状,那么1G带宽的也就勉强看200M的,你的同事说的没错。
你要是想看方波有没有,那么10Gsps的示波器看3G的方波都没问题,但是你要明白早就被圆滑成正弦了,而且衰减严重,1G的正弦波显示值只有实际值的70%

网友D:
打到自动测量档,它能看到多少频率就是它有效的频率了。我的经验是,100M示波器看25M没问题,再高的没试过。

根据泰克的说法,1G的示波器MDO4014,是可以识别480M的USB2.0信号的,并在主机上显示出串行数据。我没有见到实测,这样的东西报价20W,真要命了。

网友E:
100M的测10M的方波时就出现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