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怪现象

楼主(2012-08-10):
我做FIR滤波,用fdatool工具生成的系数,一开始用的是低通滤波,出现下面图现象,后来觉得这个是由于原始信号存在直流偏置,把直流偏执叠加上去的,就换了个带通滤波,低频截止频率改的也蛮大的,但还是有这个问题,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个偏移肯定和原始信号的直流偏执有关系。我故意加个直流偏执上去,会使这种处理后的波形偏移加大

楼主:
是不是fdatool工具箱里出的系数不支持这种有偏执的直流信号

楼主:
float FIR( float *Input, float *Output, int  order, int length,const float *Iir_Coef)
{
    int i;
    float fSum;
        fSum=0;
    for(i = 0; i < length ; i++)
        {
            Input[i] = Input[i] - 786;
        }

    for(i = order; i < length ; i++)
        {
            for ( j=0;j<order;j++ )
            {
                    fSum+=(Input[i - j]*Iir_Coef[j]);
            }
        Output[i] = fSum;
        }

}

楼主:
这是我自己编的FIR程序,是不是程序有问题,应该不会那,很简单的

楼主:
求高手指点,应该和滤波器没有关系,我试过好几种滤波器,都有这个现象

网友A:
幅值衰减了,并且还漂上去了,

截止频率的问题?换一组系数试试,

搞个常规的平均

网友B:
1、fSum应该清0。
2、如果fir函数会重复被调用:
     a、output的前order个点未计算。
     b、input数据块之间的延迟线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