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音频信号尖峰滤波

楼主(2012-08-10):
音频的功放电路如附件中所示,用示波器测量,输入的音频信号看不到杂波,输出端却有个尖峰脉冲,频率不高,也不固定,大约1到2V左右,请教各位,应该怎么设计把这个干扰去除?

网友A:
输出串电阻吧~
我有个疑问,为什么你这个功放的电路没有反馈呢?

楼主(2013-02-25):
引用 网友A:
输出串电阻吧~
我有个疑问,为什么你这个功放的电路没有反馈呢?

我是照着LM386的典型电路图来设计的,以为不用设计反馈的,这也需要反馈么?

网友B:
是开关电源供电吗?输出波形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C:
频率多少,有可能是开关电源引起的,示波器测量一下电源的信号,是不是也有同频的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