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软件可以将wav等音频文件转换为16进制文件

楼主(2012-08-10):
请问什么软件可以将wav等音频文件转换为16进制文件?

楼主:
最好是C数组格式,给单片机用的

网友A:
我是自己写的软件,呵呵

网友B:
可以使用winhex软件。使用winhex软件打开你的wav文件,
1、菜单:编辑---->全选
2、菜单:编辑---->复制选块---->C源码
3、新建一个txt文件,然后打开这个txt文件,然后粘贴,就可以看到一个16进制的数组了,里边包括你原先
    选择的wav文件数据。
注意:winhex内部的粘贴板的容量有限,一次粘贴的数据不能太大。对于较大的wav数据文件,你可以粘贴多次。

这个软件,我使用的是汉化后的软件,要是英文版的话,就按英文版的相关去操作。

这个方法绝对好用!!!!
对于其他格式的文件,你也可以使用这个软件保存为你所要的16进制数据。

网友B:
回复完了,真是后悔啊,你这个小气鬼!!!,怎么才出“1分”的回复给分啊!!!

网友C(2017-07-19):
引用 网友B:
回复完了,真是后悔啊,你这个小气鬼!!!,怎么才出“1分”的回复给分啊!!! ...

路过带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回复完了,真是后悔啊,你这个小气鬼!!!,怎么才出“1分”的回复给分啊!!! ...

说的就好像这1分你能拿到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