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MOS管和三极管可以替换(代替)

楼主:
如题,原来做的东西都很简单,只用到过三极管,没有用到MOS管,最近在移动电源,充电器里见到都用到了MOS管。感觉都不会。比如下面的图。我今天用左边的图试了试,发现S8550好烫啊。邮编的MOS管电路还没有验证过,不过感觉应该不会有三极管热吧。请懂的的朋友讲下MOS管。右边的MOS管上下好像画反了,大家看懂我的意思就可以了。

网友A(2012-08-10):
把MOS或三极管放在低端,用NMOS或NPN更简单便宜
高端的话要考虑VCC电压和IO高电平是否能匹配

网友B:
右边的MOS管要换成P沟道的。。。

网友C:
mos管的功耗相对来说笔三极管要大,不会发烫。

网友D:
1、MOS管可以提供更小的导通电阻
2、MOS优先用N管,三极管优先用NPN的,放在电路的低端
3、电机是感性负载,加个泄放回路吧

网友E:
MOS管多用来做电源的开关,注意功耗的问题

三极管多用来做信号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