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数字电路

楼主(2012-08-10):
小弟不才实在是分析不明白了 当开关按下时电路 out1 和 out2的输出是怎样的信号74ls123 单稳态触发器

网友A:
这是个基本的rs触发器,数电有详细说明

网友B:
提示一下,按动开关,相当于给RS触发器一个脉冲,剩下了楼主根据芯片功能相应分析。

网友C:
哪里有out2?我没有看到,所以就只能说说这个out1了,当开关按下的时候74ls02  2脚输出高电平,1脚输出低电平,所以out1也就输出低电平了,这些数电里边讲的很详细,有什么不明白的自己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