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头来:电容究竟是怎样导电的

楼主(2012-08-10):
我一直以为电容导电就是电容冲放电的过程,给电容加一个直流电压,电容冲电,冲满后电容两端电压等于直流电压。现在假设一个不对称的方波给电容冲电,冲满后只有很少的时间放电(不对称方波),放不完电,这样电容两端就形成了直流电压,这似乎于电容通交流有矛盾啊

网友A:
信号可以是直流和交流的叠加,直流过不了电容,但交流还是可以通过的(交流成分在电容上可以充放电)。

网友B:
你这个方波可以看成脉动直流上叠加的交流,直流被滤了下来,交流部分通了过去,没有发生矛盾。

网友C:
一点也不矛盾,不对称方波时,电容器充放电电流明显减小,而交流时我们通常默认是对称的如正弦波

网友D:
不同的电容有不同的应用场合。。。。《电容器手册》

网友E:
LZ,建议你看下信号与系统,这样你对方波脉冲信号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傅立叶级数),同时对电容的隔直流通交流也会更加深信不疑。

网友F:
电容能通直流???难道是我理解的有问题?但是方波可以通过的,毕竟方波也有上升沿下降沿的

网友G:
电容的导通是通过交流电对其进行充放电形成的,交流电的正半周到来,先向电容充电,形成充电电流,根据电容的大小决定此电流的大小,负半周到来时电容上被充上的正电荷又向负端放电,形成放电电流,此时正半周又同时向电容的另一端充电,一个半波过去,又会重复上述过程,这样,电容虽说是绝缘的,不会有任何电流流过,但在电路里却形成了交变电流。这就是电容的功能,接上负载,电流就会流过负载做功。而对于直流只会在电源接上的瞬间电路才会产生电流。你的方波是不归零方波的话就相当于交流电了啊!

网友H:
你想一下电子是怎么运动的你就明白了

网友I:
电容是只可以通交流

但任何波形都是可以有正弦波叠加而成的

网友J:
如果忽略电容的漏电(理想电容器),并且不超过耐压,则永远是充放电的。

网友K:
只不过是放电慢,其它照旧;想不通的时候是很难理解的,我以前就想了很久

网友L:
i=c*du/dt这个式子明确表达了电容器上的电流正比于电压的变化率。不变的电压是不能经过电容产生电流的。电容所谓的“导”电和导体中的自由电子导电不一样,并不是自由电子穿过电容极板间的绝缘介质,而是电容极板间的电场使极板上的电性粒子密度发生变化而产生电流。一旦电容器中储存的电荷量Q=CU,电容器就达到了稳定状态,只要电压不变,极板上的带电粒子密度就不变,没有带电粒子运动,也就没有电流了。
这有点像在管道里拉动活塞:当改变活塞一边的气压时,两边的压差会推动活塞运动,产生气流。显然这股气流只是单边空气流动产生的,与另一边的空气并没有发生混合。这和电风扇吹出的持续气流不一样:第一,它不可能无限流入或流出,在一定的压力下,它只能交替流入/流出有限的空气;第二,产生气流的空气并没有流走,而是储存在了管道中。当管道中涌入足够多的空气后,重新建立了压力平衡,气流就停止了。想要产生气流,压力必须有所变化。

网友L:
我一直以为电容导电就是电容冲放电的过程,给电容加一个直流电压,电容冲电,冲满后电容两端电压等于直流电压。现在假设一个不对称的方波给电容冲电,冲满后只有很少的时间放电(不对称方波),放不完电,这样电容两 ...
引用 楼主:

你举的这个例子成立的前提是电路时间常数明显大于方波周期,或者说信号源内阻足够大。如果时间常很小就不是这样了。这并不是电容本身的特性,而是和系统中的其它电路参数组合后的低通滤波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