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CB布局技巧小结

楼主(2012-08-10):
PCB布局技巧:
在PCB的布局设计中要分析电路板的单元,依据起功能进行布局设计,对电路的全部元器件进行布局时,要符合以下原则:
1、按照电路的流程安排各个功能电路单元的位置,使布局便于信号流通,并使信号尽可能保持一致的方向。
2、以每个功能单元的核心元器件为中心,围绕他来进行布局。元器件应均匀、整体、紧凑的排列在PCB上,尽量减少和缩短各元器件之间的引线和连接。
3、在高频下工作的电路,要考虑元器件之间的分布参数。一般电路应尽可能使元器件并行排列,这样不但美观,而且装旱容易,易于批量生产。
特殊元器件与布局设计
在PCB中,特殊的元器件是指高频部分的关键元器件、电路中的核心元器件、易受干扰的元器件、带高压的元器件、发热量大的元器件,以及一些异性元器件,这些特殊元器件的位置需要仔细分析,做带布局合乎电路功能的要求及生产的需求。不恰当的放置他们可能产生电路兼容问题、信号完整性问题,从而导致PCB设计的失败。

网友A:
表示最爱小结了:lol

网友B:
很基础的,比较实用,谢谢楼主的总结

网友C:
不恰当的放置他们可能产生电路兼容问题、信号完整性问题,从而导致PCB设计的失败,这个的却是非常重要的,我就遇到过这事的

网友D:
有没有更详细的,太笼统

网友E:
楼主简单了点,像是一个总结

网友F:
简单易懂,好总结

网友G(2012-09-30):
PCB布局很重要。要有先见。楼主总结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H:
电路设计中原理设计的完美还是不够的    还必须保证PCB布局合理   走线合理。   很多时候原理图并没有问题   但是要的参数就是出不来   这时候就应该想一想   是不是PCB布局有问题   通常都是PCB布局的问题   特别是要处理好电磁兼容   分布电感   分布电容的问题   在高频尤其需要注意

网友H:
上述只是个人有感而发   呵呵  谢谢楼主的总结经验   很感谢   很多时候工程师的水平提高就是需要多看别人的经验总结   呵呵   谢谢

网友I:
一般常用的pcb设计还是比较简单的,个人觉得涉及到高频信号的时候,就复杂了

网友J:
跟着学习了,对于数字电路来说尽量减少和缩短各元器件之间的引线和连接是非常重要的

网友K:
一般电路应尽可能使元器件并行排列,这样不但美观,而且装旱容易,易于批量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