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模式下,软件中断SVC处理过程中是否要关中断?

楼主(2012-08-11):
画板子的时候口线不够,把液晶的8位数据线与按键扫描复用了,
按键扫描是在定时中断中处理的,
液晶读写的时候为了防止按键扫描的影响,需要关中断,像这样。
{
__disable_irq();//关中断,主要目的是禁止定时中断执行按键扫描
访问液晶端口。。。
__enable_irq();//开中断
return;
}
现在希望我的程序在用户模式下运行,这样就无法直接关中断。
通常的办法是写软件中断执行开关中断,可感觉这样有点折腾,因为液晶端口访问程序是很短的,所以直接将液晶读写的函数定义成软件中断,用SVC调用来访问液晶端口,现在不太确定的是,SVC本身就是中断,在SVC调用过程中还需要关中断吗?

网友A:
只要你保证定时器中断的优先级低于或等于svc异常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下,不知道怎么处理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SVC的优先级不是固定的吗?
那我具体要如何设置才能保证定时器的中断优先级低于SVC的呢?

网友B:
SVC 的中断优先级是可调整的.
设置定时器的中断的占先优先级的数值大于于SVC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