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2-08-11):
st89c52的单片机,我用两个中断,一个外部中断,一个定时器中断。当外部中断被触发时,定时器中断要停止工作。外部中断不工作时,定时器中断启动。可是我搞了半天,也没有实现这个功能。只能把count这个变量清零,才把时间清零。
# include"reg52.h"
sbit jdq=P2^4; //继电器
sbit fmq=P2^7;//蜂鸣器

int count=0;
  void main()
{
  jdq=0; //继电器初始化
  fmq=1;//蜂鸣器初始化

  EX0=1;
  IT0=0;
  TH0=0x3c;
  TL0=0xb0;
  ET0=1;
  TR0=1;
  TMOD=0x09;

   PX0=1; //优先级
   PT0=0;
  EA=1;
   while(1) //等待
   {;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
{

       jdq=0;
        fmq=1;
  count=0;

}
void int12()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TH0=0x3c;
  TL0=0xb0;
  count++;
  if(count>=24000) //定时20分钟
  {jdq=1;
   fmq=0;
   count=0;
  }
}

楼主:
我的意思是,当外部中断工作时,定时器中断的时间要清零。

网友A:
“当外部中断被触发时,定时器中断要停止工作。”是不可能的。
1、51单片机中断不能被打断。如果正在处理定时器中断,外部中断到来,那么,必须等到定时器中断处理完毕,才能处理外部中断。
2、如果正在处理外部中断,定时器中断到来,那么单片机是不会响应的,也就是“停止工作了”。当然,停止工作是假的,如果外部中断处理完毕,还是会响应定时器中断的。当然,定时时间会有延迟。

网友B:
定时器都被打断了还定个屁时啊

楼主:
四楼:“定时器都被打断了还定个屁时啊”嘴巴不干净。

楼主:
谢谢3楼,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