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整机功耗(熟悉电源的朋友给点意见)

楼主(2012-08-11):
一个产品要实现整机待机功耗1W以下。(AC220输入)
有2种控制板电源方案(最大输出功耗至少1W):

1.直接用线性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IC稳压等线性方式给控制部分供电。
   这种方便,而且我的理解低频变压器基本没EMC问题。但是就不知道1W的这种变压  器空载时的功耗会达到多少。

2.AC——DC方案。这个应该是可以达到要求的。但是很复杂。不管自生产,还是购买模块。还要确认认证那些。

望大虾发表下意见。较偏向第一种方案。上面那种方案可以的话,顺便指导采购下变压器。。。。
(注意是待机功耗,效率低点也先不管)

网友A:
自身功耗小于1W的工频变压器,难度比较大的,起码比较临界了。
你还是买一些变压器,测试一下空载有功功率。

网友B:
待机功耗1W以下,看你的工作的功率有多大,做个待机控制就OK了

网友C:
用称去称,重量小于1斤的,只要不是山寨货,空载损耗就不会大于1W

网友D:
楼上的NB

网友D:
确实,你只要买一个总功率都不超过1W左右的不可能待机功率比自己还大

网友C:
1斤重的变压器,没10W也有七八W
用铁300多克,那怕是垃圾非取向钢,铁损也就六七百mW,空载的铜损很小,可不计

网友E:
楼上的牛人  顶

网友F:
最好的方案还是用AC-DC。AC-DC也有很简单的、便宜的方案呀,没有你想像的这么困难。不过如果对EMC要求高的话,成本就高一点。

网友G:
变压器是高效器件,不然变压器自己就烧起来了

网友H:
待机功耗应该同你待机部分电路的功耗也有关系,如果待机的电路功耗已大于1W了,如何也做不到小于1W. 如果你的待机电路电流只有1-2个毫安,能不能直接从220V直接电阻分压,再控制主电源开关。如果有这样的IC就更方便了。另外也请哪位高手解释下,为什么我上21IC登陆过后,等段时间,就会提示未登陆,需重新登陆呢?

网友F:
变压器是高效器件,不然变压器自己就烧起来了
引用 网友G:

看来你没有看过开关电源相关的书,呵呵。
开关电源的效率>线性电源。

网友I:
我测过我的手机充,空载时是0.9-1.1毫安,,,,输出是5.2V500毫安.,,,,,这个才3元钱.
就是不知道它的EMI,,EMC,E.......什么的达不达你的要求?

网友G:
看来你没有看过开关电源相关的书,呵呵。
开关电源的效率>线性电源。
引用 网友F:

是你自己没搞明白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的区别.
隔离开关电源难道不用变压器?
造成线性电源低效的原因不是变压器.

网友J:
楼主不告诉输出电流和电压,别人是没办法和你去下结论的。只要你电源的输出电流超过500mA的话,那肯定是做不到的。确实线性电源要提高效率也是可以的,但怎么做,也无法与开关电源相媲美。
如果是小于10W的开关电源的话,最小可以把待机功耗做到0.1W以下。一般的也都能在0.3W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