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公式计算软件

楼主(2012-08-11):
我用于开关电源等电路计算的.和matlab不同,这个软件更专注于整个计算过程,就像手在纸上演算一样,可以一步一步的罗列显示和计算出来的.所以计算和检查起来都很方便直观.可惜我忘记这个软件的名字了,有谁知道说一下.拜托.

网友A:
Excel绝对是合适的选择……
设计好一个表格,从输入的变量、中间计算过程、最终结果到各种图形的绘制,都能在一个页面里完成

网友B:
现在比较流行的数学软件主要有四个:MATLAB、Mathematica、Maple和MathCAD,它们各有各的特色,以下资料从网上搜索获得。

MATLAB

  MATLAB意为矩阵实验室(Matrix Laboratory),采用C语言编写。70年代作为Linpack和Eispack软件包的接口程序,80年代出现3.0的DOS版本,后逐渐成为科技计算和视图交互系统的程序语言。MATLAB可以运行于Windows 、OS/2、Macintosh、Sun、Unix、Linux等系统平台上。
  MATLAB程序主要由主程序和各种工具包组成,其中主程序包含数百个内部核心函数,工具包则包括信号处理工具包、系统识别工具包、神经网络工具包、控制系统工具包、μ分析和综合工具包等。
  MATLAB是数值计算的先锋,它以矩阵作为基本数据单位,在线性代数、数理统计、自动控制、数字信号处理、动态系统仿真方面已经成为首选工具,同时也是科研工作人员和大学生、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的得力工具。MATLAB在输入方面也很方便,可以使用内部的Editor或者其他任何字符处理器,同时它还可以与Word结合在一起,直接调用MATLAB的大部分功能,使Word具有特殊的计算能力。

Mathematica

 Mathematica是由美国物理学家Stephen Wolfram领导的Wolfram Research开发的数学系统软件。它拥有强大的数值计算和符号计算能力,在这一方面与Maple类似,但它的符号计算核心不是Maple,而是自己开发的。
  Mathematica的基本系统主要是用C语言开发的,因而可以比较容易地移植到各种平台上。Mathematica是一个交互式的计算系统,计算是在用户和Mathematica互相交换、传递信息数据的过程中完成的。Mathematica系统所接受的命令都被称作表达式,系统在接受了一个表达式之后就对它进行处理,然后再把计算结果返回。Mathematica对于输入形式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用户必须按照系统规定的数学格式输入,系统才能正确地处理,不过由于3.0版本引入输入面板,并且可以修改、重组输入面板,因此以前版本输入指令时需要不断切换大小写字符的繁琐方式得到很好的改善。5.1版本可以用各种格式保存文件和剪贴内容,包括RTF、HTML、BMP等格式。

Mathematica的符号功能是最强的,其运行构架也是最优的。它的构架由核心系统与前端系统构成。两个系统既合作又独立,这比Matlab的构架要合理。Mathematica是专为研究人员开发的。横向比较的话,Mathematica的符号能力比Maple强很多,Maple基本上是为中学生与大学生之学习研发的,不适合进行物理学与技术科学的运演;而Mathematica是最好的物理学科研的工具,Matlab是最好的技术科学数值求解的工具。

4个星的“数学”软件,在数学二字上加引号是因为他已经超越了纯粹数学的范畴,这主要表现在他不断开发的面向于不同学科的工具包。就做数学和应用数学的能力来说Mathematica不如Maple(并不是说其做不了,不怕麻烦编程序也能做,但是话说回来基本的东西都编程序的话,那么和Fortran之类的语言没什么区别了)。另一个问题是Mathematica的内核不如Maple稳定(计算速度较Maple慢,我是说纯粹的计算时间,不是输入命令的时间,目前的Maple的Java界面比较失败,让人感觉算Maple算得慢,其实不是这样的)。Mathematica的诱人之处是与其它数值软件相比可以做符号运算,与Maple相比二次开发性好,工具包比Maple做的好。此外,其自带的语言是面向对象的,很厉害,很灵活。

Maple

  Maple是由Waterloo大学开发的数学系统软件,它不但具有精确的数值处理功能,而且具有无以伦比的符号计算功能。Maple的符号计算能力还是MathCAD和MATLAB等软件的符号处理的核心。Maple提供了2000余种数学函数,涉及范围包括:普通数学、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数论、离散数学、图形学。它还提供了一套内置的编程语言,用户可以开发自己的应用程序,而且Maple自身的2000多种函数,基本上是用此语言开发的。
  Maple采用字符行输入方式,输入时需要按照规定的格式输入,虽然与一般常见的数学格式不同,但灵活方便,也很容易理解。输出则可以选择字符方式和图形方式,产生的图形结果可以很方便地剪贴到Windows应用程序内。

5个星的数学软件,纯粹数学的巨人,如果想做数学和应用数学的能力(数值的除外)其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此软件二次开发能力不好,仅把软件的发展目标放在数学上,不想向其它领域发展。Maple自带的语言较容易理解,就像用英语说话一样。

MathCAD

  MathCAD是美国Mathsoft公司推出的一个交互式的数学系统软件。从早期的DOS下的1.0和Windows下的4.0版本,到今日的8.0版本,功能也从简单的数值计算,直至引用Maple强大的符号计算能力,使得它发生了一个质的飞跃。
  MathCAD可以看作是一个功能强大的计算器,没有很复杂的规则;同时它也可以和Word、Lotus、WPS2000等字处理软件很好地配合使用,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出色的全屏幕数学公式编辑器。
  MathCAD是集文本编辑、数学计算、程序编辑和仿真于一体的软件,主要特点是输入格式与人们习惯的数学书写格式很近似,采用WYSWYG(所见即所得)界面,特别适合一般无须进行复杂编程或要求比较特殊的计算。MathCAD 7.0还带有一个程序编辑器,语法特别简单,对于一般比较短小,或者要求计算速度比较低时,可以用这个程序编辑器。

四种软件的比较

  如果仅仅是要求一般的计算或者是普通用户日常使用,首选的是MathCAD,它在高等数学方面所具有的能力,足够一般客户的要求,而且它的输入界面也特别友好。如果要求计算精度、符号计算和编程方面的话,最好同时使用Maple和Mathematica,它们在符号处理方面各具特色,有些Maple不能处理的,Mathematica却能处理,诸如某些积分、求极限等方面,这些都是比较特殊的。如果要求进行矩阵方面或图形方面的处理,则选择MATLAB,它的矩阵计算和图形处理方面则是它的强项,同时利用MATLAB的NoteBook功能,结合Word的编辑功能,可以很方便地编辑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