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2-08-11):
psoc是可编程的,那么他和FPGA,CPLD,还有ispPAC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psoc的最大特点就是集成度高,设计灵活。可以看成是MCU,FPGA/CPLD,ispPAC集合

网友B:
它里面包含MCU(psoc1为m8c,psoc3为51,psoc5为arm Cortex-M3),这是和你讲的那几种是有区别的。

网友C:
嗯,它可以很方便的实现系统设计,虽然fpga可以通过设计实现软核,但增加了设计难度,性能也达不到硬核的程度。

网友D:
PSoC还包含可编程数字模块(类似FPGA/CPLD),以及可编程模拟模块(类似ispPAC),即具有处处理数字和模拟两种信号的能力

网友E:
嗯,psoc具有的a/d,d/a模块解决了两种信号的接口问题

网友F:
PSoC设计很简单,并且可以实现重构

网友G:
psoc除了具备一般单片剂的资源外,还有可编程时钟,低电压检测,升压泵,内部精密参考电压等等资源

楼主:
太详细了,多谢啦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H:
集成度高

网友I:
貌似性价比不高

网友J:
每个芯片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网友K:
设计很灵活的,用过就知道

网友L:
集成度高是psoc最大的优点

网友M:
可以实现重构很了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