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寻址方式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

楼主(2012-08-11):
位寻址方式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

网友A:
在需要做位处理的地方,对数据进行位操作

网友B:
通常操作为要进行read modify write一个过程

网友B:
但是有了位操作就直接对位地址进行改写,这样会更高效,更方便

网友C:
read modify write这个没用过

网友D:
看几个它的例子就明白了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