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奇偶校验

楼主(2012-08-11):
SH88F516串口
改哪个标志位,让串口0的协议为:19200,e,8,1?
谢谢!

网友A:
datasheet里没有吗

网友B:
e,8,1什么意思?

网友B:
8bit 数据,1位奇偶校验位,一位停止位?

楼主:
8位数据,1位偶校验(EVEN),1位停止位
datasheet里貌似没看到

网友C:
可以选择方式3,spec中有的

楼主:
哦,我其实一直以为会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比如设一下它就能自己校验……

网友D:
老老实实自己算吧。

楼主:
好吧。。。多谢大家

楼主:
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