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触摸屏芯片采用的是PSOC实现的吗?

楼主(2012-08-11):
还是其他新开的芯片啊?

网友A:
肯定是的,CY的控制单片机不就是PSOC吗?

网友B:
是基于PSoC的,不过在PSoC基础上作了些改进

楼主:
都有哪些改进呢?

网友B:
能看得到的就是可以用truetouch的用户模块

网友C:
改进的不少吧

楼主:
嗯,知道了,多谢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D: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网友E:
的确是PSOC

网友F:
感觉上不会用别家的产品吧

网友G:
谁知道使用的哪个型号吗?

网友H:
不会选择别家的

网友I:
楼主真会思维发散:lol

网友J:
应该是吧,用别家的也太寒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