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线排序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2-08-11):
网线排序, 1-8 连接单片机IO或者IC, 大家想想怎么修改电路才能准确确定6,8
排序指的是单片机IO接的是这8根线中的哪一个
现在 3被拉高后 4和5会同时被拉高 就是1对多 可以确定3  之后4和5大致也确定了是IO的哪两个,让两个IO分别拉高能返回高的接4 另一个接5   之后就是6,7,8了 多对1 可以确定7和那个IO连接 6和8待定 之后1和2很好定了。
现在就是6和8 定不了,这个电路是一个小型终端,和主设备一起连用来测网线。

网友A:
是测试网线的通断和线序么?如果你这个图是抄板的,那你自己再仔细想想。如果是自己设计,粗略想想,28(7,6,5,4,3,2,1,)个二极管应该是能够实现功能的。不是专业做这个,提供个思路而已。

网友B:
这个吧!将6、8上的任意一个二极管换成一个电容,在检测的时候先在6或者8上给一个高电平(若在6脚上换上电容),在另两个脚上将检测到电平变化的话就是7脚,电平一直是低的话就是8脚。反之,若给高电平的是8脚,则检测时保持是高电平的话就是7脚,另一个脚就是6脚啦!

网友C:
找个测网线的,抄一下不就行了。想来干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测线序的,非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