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库操作,是不是有bug(在时钟配置部分)

楼主(2012-08-11):
/**
00503   * @brief  Configures the HSI and CPU clock dividers.
00504   * @param   ClockPrescaler Specifies the HSI or CPU clock divider to apply.
00505   * @retval None
00506   */
00507 void CLK_SYSCLKConfig(CLK_Prescaler_TypeDef CLK_Prescaler)
00508 {
00510     /* check the parameters */
00511     assert_param(IS_CLK_PRESCALER_OK(CLK_Prescaler));
00513     if (((uint8_t)CLK_Prescaler & (uint8_t)0x80) == 0x00) /* Bit7 = 0 means HSI divider */
00514     {
00515         CLK->CKDIVR &= (uint8_t)(~CLK_CKDIVR_HSIDIV);
00516         CLK->CKDIVR |= (uint8_t)((uint8_t)CLK_Prescaler & (uint8_t)CLK_CKDIVR_HSIDIV);
00517     }
00518     else /* Bit7 = 1 means CPU divider */
00519     {
00520         CLK->CKDIVR &= (uint8_t)(~CLK_CKDIVR_CPUDIV);
00521         CLK->CKDIVR |= (uint8_t)((uint8_t)CLK_Prescaler & (uint8_t)CLK_CKDIVR_CPUDIV);
00522     }
00524 }

这个函数,就是操作Clock divider register (CLK_CKDIVR)寄存器

寄存器的4位和3位是hsi的分频配置   0-2是fmatster 配置。

我理解不了的就是库操作中,每个配置,都有一句

CLK->CKDIVR &= (uint8_t)(~CLK_CKDIVR_CPUDIV);

这不就是把其他设置清0了吗?

比如,我想让hsi 分频8,否master再分128作为cpu,也就是hsi 分?8×128 分频。这个用库函数是无法实现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A:
这个if else配置,应该只有一个存在的哇?

楼主:
我理解错了

CLK->CKDIVR &= (uint8_t)(~CLK_CKDIVR_CPUDIV);
是把要设置的位置0.其他不变。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