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电脑USB过来的5V电压进行调压啊?

楼主(2012-08-11):
我直接接了一个10K的电位器不行,阻止最大时,电压直接为0然后阻止稍微大点,电压值就直接升到5V,不能调节到我想要的电压值,小第才疏学浅,望指教。

网友A:
1.想调压来干什么?
2.想要多少的电压?

网友B:
不能这样调的,这个ADJ的 0.5A LDO ,自己做个洞洞班,ADJ的反馈引脚可以接个可调电阻,中心抽头截ADJ脚,至于 电阻多大,根据你自己选的LDO 不过可调电压范围不是0-5V 不过也比较接近, 具体看LDO手册 5V入,最低电压输出多少,最高输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