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欧姆龙G6K高频继电器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2-08-11):
(图片)

楼主:
当1、8接正负电平的时候,6吸合到7,3吸合到2?
剩下的4、5引脚怎么工作?看了个手册写的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A:
线圈驱动的两组常开/常闭开关。

网友B:
这种继电器,加电一次处于 Set 状态,再加电一次处于 Reset 状态。

网友C:
楼上的意思是,这种继电器带自保持功能?

网友D:
通电前,6 7 ;2 3 通
通电后,6 5 ;3 4 通
你可以实测下

网友E:
通电前,6 7 ;2 3 通
通电后,6 5 ;3 4 通
你可以实测下
引用 网友D:
jjjyufan是对的,2、7为常闭结点。4、5为常开结点,继电器都引出来,是为了通用性。因为根据不用有应用场合,我们有时候需要常闭,有时候需要常开,有时候两个都同时需要。

网友F:
没加电压时7-6;2-3通,1-8上正电源后5-6,3-4通,(7-6;2-3断开)

网友G:
G6K应该不是磁保持继电器,**中只是一个普通的继电器。

看图片是个常闭型双刀双掷继电器。

网友H:
就是普通的继电器,个子小而已,以前号称世界上最小的继电器,散买10块左右。

主意线圈有极性,别把电源接反了。其它没什么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