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电平传输距离可以达到多远

楼主(2012-08-11):
TTL电平传输距离可以达到多远,主要受限于什么影响,为什么?

网友A:
主要受限于TTL器件的带负载能力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B:
看你什么应用环境,我试过2,30米,19200,8个从机,从差错记录看,就没出过错。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那线都是卷着放在实验室吧

网友D:
同意楼上,实验室环境。

网友E:
我最远做过200米,1拖4,室外工作环境,除了雷击损坏,3年未出现其它故障。

波特率3

网友F:
TTL的扇出应该只有几个门吧。
长距离传输驱动力不够。

网友G:
最远做过500米,点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