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93输出一直为低

楼主(2012-08-11):
我的电机额定电压:3V 额定电流:120mA 实测:50mA  我取100mA  ,堵转电流:350mA ,我取300mA ,取样电阻我用的是3.6R的,直接上图

测试结果上电后一小段时间(大概10S)正常,然后就变为输出低电平了。
我试过将反向端接地,同向端接VCC,仍然是瞬间正确,然后就输出低电平了。
继续测试将反向端接地,同向端接3.3v,满足(0---vcc-1.5)共模电压仍然是一会高电平正确,然后就输出低电平了。还是不正确!!

网友A:
楼主踢馆啊,啥都不给大家说,我来给看官讲解一下,左边是个H桥芯片,右边是比较器,楼主想利用电机堵转电流上升的特性,用R54采样电机电流,从而控制比较器关断电机。

楼主找个示波器测下R54上的电压波形再说。

楼主:
楼上说的是对的,我就是用R64采样电机堵转电流,U10为电机驱动芯片,U19为比较器,现在我断开PM的连接,直接测试LM393,比如在反向端接地,同向端接3.3v,照理说应该输出高电平,可现在却是输出一小会高电平后就一直变低了。芯片也换过了,还是不成!!

网友B:
是不是393的8脚没有连接到+5V? 至少楼主电路图U19未连接电源。

楼主:
LM393电源肯定接到+5V上了,图上看的不清楚可能。谢谢!

网友B:
这个。。。很有可能VCC(或+5V,楼主电路供电连接不清楚。楼主文字用VCC,图中只有VDD、+5V.) 电源滤波电容有问题、容量太小?抑或VCC电源本身有问题?电源内阻太大?不能够提供足够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