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常识

楼主(2012-08-11):
示波器探头的地(鳄鱼夹)是和电源插头上的保护地连接在一起的,同志们可以拿表打一下。所以示波器是不能直接去测量市电的,就是说你有可能把保护地(就是探头的地)和火线碰在一起。
解决方法一就是加一个隔离的工频变压器,市电通过变压器隔离后,给示波器供电。
你要是没有变压器,把电源插头上的保护地给剪掉,也可以,不过测量的效果不好,因为探头没有屏蔽了。
最后,有钱的大哥可以买高压差分探头,变压器都可以不要了。

网友A:
有些是。。。不是所有的

网友B:
我遇见过  结果是实验室跳闸了

网友C:
把示波器AC接口的地线Pin剪断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