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工作问题,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8-11):
少了一个续流二极管.,,5V供电电压偏低,栅压不足开通.

网友B:
LZ,你图中的管子能达到3MHZ的开关频率吗?

网友C:
1.应核对管子工作频率;2.输入脉冲宽度如果太窄自然那自然不行

网友D:
降低驱动频率试一下,
抬高栅极驱动电压,抬高到10V左右,
测量MOSFET的D点的波形。

楼主:
降低了也不行,续流二极管是有的,mos管是ao3418 ,3mhz没问题。三极管是9013发现3mhz 管子不行,虽然手册标注可达几十兆赫兹,减低频率为几十k,同样的问题。

网友E:
直接用IO推吧

网友E:
或用推挽电路

楼主:
我怀疑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自己绕的

网友F:
与变压器有一定的关系
1频率响应
指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随工作频率变化的特性。
2通频带
如果变压器在中间频率的输出电压为U0,当输出电压(输入电压保持不变)下降到0.707U0时的频率范围,称为变压器的通频带B。
3初、次级阻抗比
变压器初、次级接入适当的阻抗Ro和Ri,使变压器初、次级阻抗匹配,则Ro和Ri的比值称为初、次级阻抗比。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变压器工作在最佳状态,传输效率最高。

网友G:
频率是有点高,,,,查查资料看看驱动电压可以不?

网友G:
还有电路一点保护都没有,在高频条件下很可能形成高压,损坏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