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的动态心电图采集系统设计

楼主(2012-08-11):
动态心电图是指连续记录24小时或更长时间的心电图,它已经成为临床上广泛应用的无创性心血管病诊断手段之一。尤其是常规心电图检查正常,但有心脏病症状或心率变化与症状不相符时,可以作为首选的无创检查方法。此方法为美国人Holter发明,所以又称为Holter。由于资金、技术等因素,Holter系统在我国并未得到普及,因此研制一种能够记录24小时全程心电图的低功耗、便携式心电图记录系统十分必要。

目前该类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在功耗和容量等方面[1]。市场上的动态心电记录系统普遍采用51系列或DSP,其功耗很大,不能满足24小时连续记录的要求。MSP430具有优势,它自带12位AD转换和液晶显示,在图1中虚线框中的模块都是MSP430自带的,其集成化程度高,更有利于实现低功耗和便携式。因此采用MSP430和SD卡的动态心电采集系统十分合适[2]。

楼主:
1 系统的硬件结构和工作原理

1.1 MSP430 芯片介绍

美国德州仪器公司推出的MSP430系列超低功耗16位混合信号处理器,以16位RISC处理器、超低功耗、丰富的片内外设、JTAG仿真调试定义了新一代单片机的概念。本系统采用的MSP430FG4618是一款优秀的片上系统,它自带12位AD转换、3个可编程运放、12位DA同步转换器、160段LED驱动以及UART、SPI、I2C等丰富的外设接口,给系统设计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2 系统整体流程介绍

系统整体框图如图1所示。系统硬件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模拟放大部分、MSP430主处理部分和SD卡存储部分。系统的工作流程为:由导联电极采集人体表面微弱的心电信号,经由仪表运放INA321初步放大,再通过50Hz陷波器滤除工频干扰;主运放采取MSP430内部的可编程运放,放大100倍,满足AD转换的电压要求;AD转换结果经过数字滤波消除一些高频干扰后,一方面直接将数据存入SD卡,另一方面通过设定阈值判断QRS波群的到来,由两次波群的采样间隔计算出心率,经由LCD显示。

系统中AD转换采用MSP430自带的12位AD,采样点数设定为500点/s,这样的采样速率有利于工频干扰的数字滤波;MSP430FG4618自带160段液晶驱动,最多可以带20位的数码显示;根据实际需要选用4位的数码显示;存储系统采用1GB的金士顿SD卡,完全满足数据量和存储速度的需要。

楼主:
1.3 模拟部分电路

仪表运放采用TI公司的INA321,其默认放大倍数为5倍。因为人体皮肤接触电阻大、共模电压高等因素,前级运放放大倍数不能太大,否则容易引起饱和,因此设定其放大倍数为5。模拟部分电路如图2所示。其中点1接参考电压1.5V,能保证输出点3的参考电压也为1.5V。U2和INA321组成一个积分电路,可以消除由于采集过程中皮肤接触阻抗变换引起的基线漂移[2]。U3和R7、C4等电容网络组成了低通和陷波电路,其增益为500倍,能将微弱的信号放大到AD转换需要的1V电压。

模拟部分整体电路在Multisim10仿真图形波形中,可以看出此电路的性能完全符合后级AD转换要求。

楼主:
1.4 心电信号的存储设备SD卡

24小时采集的心电信号数据量计算如下:采样率500点/s,每个点用8位表示,则数据量为24×3 600×500=43.2MB。这样大的数据量可以采用Flash或者移动存储卡的形式存储。考虑到SD卡能用读卡器直接读入PC机,所以将SD卡作为存储设备,具体采用金士顿1GB的SD卡作为存储设备,它在容量和功耗上完全满足设计需求。

2 系统软件设计和工作流程

AD转换后的数据须经过数字滤波消除高频干扰,再对数据分别进行心率计算和存储。由于MSP430自带硬件乘法器,因此可以在芯片内部实现简单整系数数字滤波,以提高心率计算的准确度。在存储时要满足FAT16文件系统要求,将FAT表、根目录、数据区等相应位置写入数值,以便PC机读取采集到的心电数据。其工作流程如图3所示。

楼主:
SD卡的读写方式有SD方式和SPI方式,这里选择SPI方式。SD卡上的文件系统基本单位是扇区,格式化时由操作系统将每个扇区设置为512B,则采集时也要在MSP430内部设置一个512B的缓冲区,写满后一次性写入SD卡。由于采样间隔只有2ms,这就要求在2ms内能将一个扇区的数据写入卡内,不然就会造成数据的丢失。可以设置SPI总线的时钟频率在8MHz,则存储512B的数据需要0.5ms,满足实时性要求。

3 FAT文件系统原理

SD卡内部存储空间以扇区为单位,每扇区512B。在进行格式化时由操作系统决定了每簇含扇区的个数、保留扇区的个数、FAT表的位置和根目录的位置等信息。然后将这些信息写到SD卡的第一个扇区。

在卡上建立文件必须读取第一个扇区的内容,并由此计算出各个偏移地址。首先计算出FAT表的位置,并将第一页FAT表读入,并检查是否有空簇。若有则记录其偏移地址并写到根目录相应文件属性中;否则顺序读取下个FAT页面,继续查找直到最后一个FAT页。在根目录中每个文件占32B,内容包括文件名、扩展名、文件起始簇所在位置、文件隐藏归档等属性。

FAT文件系统的结构如图4所示。

因为心电数据是不断采集的,所以文件的大小也是不断增加的,这就是说在建立文件时不可能设定最终的文件大小,要求程序能不断申请新簇,然后相应修改文件大小。

楼主:
4 上位机软件设计

将采集到的心电信号存储在SD卡上,通过读卡器读入PC机中。先进行预处理,经过低通滤波消除工频干扰、中值滤波消除基线漂移后的结果如图5所示。

从预处理后的波形可以看出,在采集过程中产生的基线漂移和50Hz工频干扰都被消除了,得到的波形完全能反映被测者的心电特征,满足后级处理的要求。

楼主:
上位机软件同时还有QRS波群的识别功能。算法上采用基于导数的测量方法。首先对预处理后的波形进行一阶差分并图像增强,这样R波的特征会更加明显;然后对差分信号进行过零检测,可以判断出R波的位置;接下来在R波峰位置向前向后分别检测,即可找出Q、S波的起始位置。

大量实验结果显示,所采集到的ECG图像完整,能够满足临床诊断精度要求,从而说明采用MSP430和SD卡实现Holter采集系统的方案是可行的。同时,由于此算法的识别成功率较高,因此采用基于导数的QRS波群识别算法。实验结果说明,采用此算法完全可以满足后级处理要求。在后级处理中对各个波峰中间采样点数进行了统计分析,并计算出心电图中的各个时间参数,如P-Q、Q-R时间等参数,可以作为实际诊断的重要依据。

本文的创新点:(1)采用TI公司的超低功耗单片机MSP430和具有关闭模式的前端仪表放大器,使得两节干电池供电的24小时不间断采集成为可能。(2)用SD卡作为存储设备并用单片机实现了文件系统,能方便地将数据转存到PC机上,利于后端的数据处理和显示。

楼主:
参考文献

[1] JIN H.Design of Holter ECG system based on MSP430 and USB technology.2007 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ioinformatics and Biomedical Engineering,ICBBE.

[2] 沈建华,杨艳琴.MSP430系列16位超低功耗单片机原料与应用.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3] FAT文件系统原理.http://www.sjhf.net.

[4] 张艳梅,孟桥.心电信号的处理与自动诊断.南京:东南大学硕士论文,2005,3.

[5] 韦海旋,杨雪梅.基于ARM的动态心电图采集系统.微计算机信息,2008(2).

网友A(2013-01-07):
这些资料貌似主要是MSP430的结构,许多东西都是听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