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的stm8,优化很糟糕

楼主(2012-08-11):
不知道怎么选择了优化。

结果之前能运行的,现在不能运行了。

发现很多语句都被优化掉了。

基本上不要使用代码优化功能。

网友A:
那就不优化啊,再试一试。

网友B:
记得有人说过,如果优化有问题,大多数原因还是我们程序有问题,语法方面没有注意到等等。

网友A:
主要是变量之类的东西,我记得有人之前写过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C:
只能说明程序写的不够严谨。
KEIL的C51也一样,某些不严谨的程序,8级优化没问题,9级优化就出乱七八糟的问题。
其实关编译器P事没有。

网友D:
有三种程序结构里的变量可以不被优化,用VOLATILE限制。其他的优化没问题的

网友E:
我都是用IAR写代码,最终用 STVP 编译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