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SAR 转换器工作原理探究

楼主(2012-08-11):
通过将最高有效位 (MSB) 设置为 1,第一次推测被确定在了零点和满量程之间的中间位置。如果 Vin 大于 DAC 输出,该比特位则处于开启状态;如果小于 1,该比特位就被重新设置为 0。在每一个连续的时钟周期上,该二进制搜索树程序都会不断运行,以测试下一个较低的有效位。
图 1 中的 D/A 转换器由电阻梯形网络构建而成:

图 1 SAR 结构图

楼主:
电容器的平行和等于 2 N-1 C。添加虚拟的电容器(其与 LSB 电容值相等)将得到一个值为 2N C 的总电容。由于总电容是一个偶数二进制数字,因此不断重复的二进制除**最终除尽,而不会有余数。
下面以C-DAC 型 SAR 转换器为例说明了该转换过程:

可能的比较器结果为:

在该序列的末端,COM 节点上的电压为负,且该节点上的电压振幅小于刚刚确定的比特位的值。
在下一个比特位 MSB-1 上将重复这一过程。该过程会在转换中的每一个比特位上进行,通常会使电压小于该比特位上的步长的大小。
C-DAC 所具有的一大优势在于:与电阻器相比,电容器在硅芯片体积方面要小得多,所以芯片的成本也较低。因此,对于用户而言,该电容器结构在提供内置 S/H 功能的同时,还降低了成本和复杂性。在第 10 部分中,我们将对 Δ-Σ 转换器拓扑结构进行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