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仿真电路

楼主(2012-08-11):
Q1的源极接+24V电压,栅极接一个0V、24V的方波脉冲,占空比为2/3。L1为56uH,C3为470uF,C4=10000PF,R1是0.1欧姆。U2为INA168.D3、D4、D7是MUR3060.当加上负载R6=8欧姆时,降压电路的输出为8V左右。当空载时,输出却为24V,这是为什么呢?求高手解答。

楼主:
这应该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吧?
学校电脑上只有Proteus。。
另外,发现负载电阻变化,输出电压也变化。这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提高工作频率或加大L1,去掉D7,

网友B:
楼主,你这个电路想干什么?DC-DC??

网友C:
接上R6,量的是分压

没找到R1,模拟仿真用multisim好点

楼主:
To 4楼:
       原频率为33.33KHz,改为50K后,还是老样子,比原数据均低。增大L1、去掉D7也是一样。 前半部分是我做的一个输入为24V,输出为8V的BUCK电路,改变频率、电感参数的话,输出肯定会变啊。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负载电阻变化,输出电压也变化?

楼主:
To 5楼:
        前半部分是一个输入24V,输出8V的降压电路。至于INA168是用来采样的,R7是采样电阻。

楼主:
To 6楼:
        这只我仿真的一部分,独立的一部分。接上负载,是哪部分的分压啊?是呀,有好多元器件proteus中就没有或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