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分频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11):
前提:用FPGA做分频。
条件:输入时钟是20Mhz。根据输入指令不同,需要输出100ms、500ms、1s三种低电平脉冲。
想请教各位高手,除了用计数器做,还有别的方法吗。我觉得要是计数的话,得计数上百万次,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A:
时钟太低了。仿佛除了这个,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B:
不多,32个DFF就是32位计数,对FPGA没啥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