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消耗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2-08-11):
最近调试的时候发现,在电路板上不加stm32f103zet时电流消耗为8mA,但是加上这个芯片(只点了一个灯),电流达到50mA,这个正常吗?

网友A:
STM32工作电流和哪些条件有关要搞清楚才行. 这样提问条件不够明确. 不同的条件下, STM32的电流可以从几uA到几十mA, 都是正常的.

网友B:
这个不太好判断正不正常

网友C:
这个真不好判断,看应用的条件

楼主:
哦,看来还的好好的研究下

网友D:
怎么不更帖

网友E:
正常
仔细看一下 stm32f103zet 的数据手册吧, 里面有电源消耗的数据, 再根据你的频率和外设情况对照一下.
我感觉这个数据应该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