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板电容

楼主(2012-08-11):
(无正文)

楼主:
如果是多层板,内层的电源和地层,确实会形成一个电容
所以,不要在电源层和地层间夹杂走线层,走线、电源层必须有个相临的地层
比如有些人用 L1 / VCC / L2 / L3 / GND / L4 这样的层叠结构是不大好的
至少也要改成 L1 / L2 / VCC / GND / L3 / L4
最理想的情况下,需要每个走线、电源层紧挨着一个GND层,也就是上面的两种层叠结构都不是最好的

网友A:
平板电容?
好像没太注意过有这个说法,求解
如果是贴片的电容,那通常只是封装的区别,具体的作用取决于你的电路设计

网友B:
应该减小平板电容的产生
平板电容器由两个彼此靠得很近的平行极板(设为A和B)所组成,两极板的面积均为S,设两极板分别带有+Q,-Q的电荷,于是每块极板的电荷密度为σ=Q/S, ,我们略去极板的边缘效应,把两极板间的电场看成是均匀电场,由高斯定理可得两板间场强为E=σ/ε。=Q/Sε。
  ,再由U=∫AB E dl =Ed=Qd/Sε。再根据C=Q/U
  得出C=ε。S/d既平板电容公式也就是C=S/4πkd
  注:ε。=1/4πk 是真空电容率
  平板电容器的电容与极板的面积S成正比,与极板间的距离d成反比,电容C的大小与电容是否带电无关,只与电容器本身的结构形状有关

网友C:
平板电容主要是用来储存电荷的吧?中学物理上学过,也忘的差不多了啊

网友D:
现在听的比较多的是平板电脑:lol

网友E:
这个做电路的应该比较清楚

网友F:
这个应该在电路设计书里面能找到详细的描述

网友G:
应该减小平板电容的产生
平板电容器由两个彼此靠得很近的平行极板(设为A和B)所组成,两极板的面积均为S,设两极板分别带有+Q,-Q的电荷,于是每块极板的电荷密度为σ=Q/S, ,我们略去极板的边缘效应,把两极板间的 ...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很具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