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问题

楼主(2012-08-11):
void timerB_init()
{
//B定时器,用于
TB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apture/compare interrupt enable
TBCCR0 = 2048;//1s
TBCTL = TBSSEL_1 + ID_3+MC_1 + TBCLR; // ACLK,32768HZ,8分频contmode, clear TAR
TBCTL&=~TBIE;
}

为什么 我TBCTL&=~TBIE;这样关了定时器B的中断,却还能进入到定时器B的中断程序中?

网友A:
interrupt x
x写错了?
你确定执行这个后TBCTL是 个正确的值?
如果是51机,TBIE只是一位 ~TBIE会得到0xff或者0xfe 然后再TBCTL&,这是不对的

网友B:
楼主应该管这个寄存器的,执行TBCCTL0 &= ~CCIE后才会关掉中断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