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和DA转换问题

楼主(2012-08-11):
最近做一个项目,要同时用到A/D转换模块(型号MAX1407)的DA和AD功能

我单独测试AD采集数据功能很正常,单独测试DA的输出电压功能也很正常

但是当同时进行DA和AD的时候,输出电压模块没有问题,AD的数据采集就会出现异常问题

单独AD的时候,POWER1寄存器设置的是0xd0,单独DA的时候,POWER1寄存器设置的是0x94

同步进行的时候设置的是0xd4,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了啊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
不过你看下是不是相互间有干扰,特别是AD很容易受电源波动而数据异常

网友B:
问题的确是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