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SMC中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2-08-11):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SetupTime =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AddressHoldTime =;  FSMC_NORSRAMTimingInitStructure.FSMC_DataSetupTime =;

FSMC初始化设置时候,上面的参数如何设置,根据什么来设置?新手求教

网友A:
调试的时候先可以尽量设置长一些

网友A:
具体的要看外围存储器的资料

网友B:
可根据手册的寄存器说明进行配置。如是看不懂的话可以寻找类似应用的程序做参考,然后再调试修改。

网友C:
主要看外围器件的读写时序要求哦

网友D:
2L说得有理,都设置成0xFF 一般没有问题。

网友E:
需要了解底层原理才能一通百通:STM32的FSMC扩展SRAM的时序测量及配置

网友F:
同意楼上
最好先啃一啃那底层的原理. 不会需要太多的时间. 但是能从根本上理解那么多的时间的含意. 而知其所以然

网友G: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