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高通电路的传函真的是一个零点么?

楼主(2012-08-11):
菜鸟,但是看到Tim Green写那一系列**里面说

但是零点的传函是:

而高通的传函是:

显然不一样啊?Tim Green的这篇**里将高通的传函用零点的传函代替,这个该怎么理解?

网友A:
如果零点写成你那样,那么系统传函在原点处的极点被你忽略了。

楼主:
系统传函在原点处有极点?是不是1+jw/wz那个?wz代表转折点的频率,是个常量

网友A:
零点只是分子,照你那写法,分母还有个jw/wz,这个是原点处的极点。

楼主:
也就是说高通的传递函数jf/fL/(1+jf/fL)不正确,是这样吗?但是这个传递函数是童诗白的那本书上讲的啊。。。我算的也是这样。。。

网友A:
对的,没问题。原因在于jf/fl和jfl/f不同。

我们用的教科书,一会排成S型,一会排成B型,一会把你给绕晕了,可准了。
罪魁祸首是:认为传递函数的一般表达式只有7种基本项:直流增一项,原点处零极点,一阶零极点和二阶零极点。为了向这个标准靠,才化简成了jf/fL/(1+jf/fL)这样的SB表示法。

楼主:
这个。。。我分析jf/fL/(1+jf/fL),他有一个在零点处的零点,和一个在fL处的极点。这是高通的传函。但是Tim讲的那篇**里配图传函应该是1+jf/fZ,这是一阶零点的传函,然后和高通的传函不一样。但是Tim说“单零点可用图 1.6中的简单RC高通网络来表示”,?这是为啥呢?
我的分析有没有错误?

网友A:
大哥,此“高通”非彼“高通”啊,你看看bode图就明白差异了

楼主:
哦?这两个“高通”分别指什么?

楼主:
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