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电路

楼主:
图片有些地方看不太懂,劳烦各位老师分析一下(我是一名大二学生)。
图片中的电容应该都是微法级的吧?
MR850、1mH、和500uF,应该是一个BUCK电路吧?如果是的话,500uF的电容和MR850的一端应该接地啊?不明白0.1欧姆在这里有什么作用?
1端应该是调节PWM的反馈电压输入吧?
谢谢各位了,我是初学者,提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业余,让各位见笑了,劳烦。

网友A(2012-08-11):
看不到图!

网友B:
0.1是个取样电阻,资料很多

楼主:
To 2楼:
        怎么会呢?可以看到图啊。刷新几下试试。

楼主:
To 3楼:
       取样电阻。在这里是为电流、电压的采集准备的?

楼主:
输入从10Vto40V,输出都是5V。buck电路的降压参数,不都是根据输入,输出计算出来的吗?输入一旦变了,不改变电容、电感参数,输出也应该变.为什么输出一直是5V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输出与基准电压比较后对PWM的占空比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