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问atmega系列单片机用什么开发软件好?

楼主(2012-08-11):
小弟菜鸟一名。想问下求问atmega系列单片机用什么开发软件好?是用studio4+winavr,还是直接用studio6呢?看样子studion6编程时候有很多提示,但4就无。而studio4运行速度很快。很难抉择。而iccavr的代码可不可以与winavr的代码通用?头文件那些要不要修改?有无高手给一下建议?

网友A:
从编译效率来说,IAR AVR要比STUDIO6用的GCC强很多。这个我是比较过的。之前试过studio5,然后又回到IAR的。因为以前AVR编译的程序,移植到GCC之后,代码超过了FLASH空间,真郁闷。

其它的,毕竟不是主流软件,不选也罢。

网友B:
GCC免费,ICC效率还行,其实用C语言,自己的方案规划比编译器管用得多,所以你也别纠结了,能用谁就先用谁吧。

网友C:
工具嘛, 顺手就好了.
不过本人一直使用的编译器是 GCCAVR, 效率明显优于 ICCAVR

网友D:
avr studio 4.19 + avr toolchain

avr toolchain 是 atmel 官方发布的 GNU Toolchain(AVR GCC),目前版本是 3.4.0, GCC 版本 4.6.2。
winavr 已经两年多没有更新了。

网友E:
我一直用ICCAVR,感觉还不错!

网友F:
ICC哪个版本最好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难道你是音响发烧友?ne5532~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avr toolchain怎么用的?怎么下载?

网友D:
在 atmel 官网上,这是要注册才能下载的,其实就是一个链接,注册用户才能得到这个链接。

然而,有一个网站把这些链接都给公开了:
http://www.mikrocontroller.net/articles/AVR-Studio

你去里面找 avr toolchain 3.4.0 下载就行了。

网友D:
avr toolchain 的使用方法,在 help \ avr studio user guide - 目录 \ avr studio \ project \ avr gcc project。

网友G:
atmega系列单片机仿真器用哪款比较好?:)

网友H:
GCC 免费就很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