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力仪表的问题。用4个运放测量。

楼主:
今天做规约,从现场拿到一块仪表,忍不住拆开看了一下,内部电路只有一个mcp6004.还有个单片机,就是不懂它只是用个一个四通道的运放就测量了三相电压三相电流,想不明白,。。。还望大侠们提示下。。谢谢。

网友A(2012-08-11):
分时复用或多路模拟开关

楼主:
它的硬件没有其他的芯片了啊。我用万用表测了下,,电压进来应该是,VN接板子上的GND ,VA,VB,VC分别接运放的正向输入端。

网友B:
把电路弄出来看看,用不是用单片机的AD取样,运方只不过是做电压跟随

网友C:
电压部分直接电阻采样到单片机,运放可能是做电流部分的采样和放大。

楼主:
哈,,还不让我回复。。。